炫龙A60L-785HN多故障维修

楼主(2019-04-09):
接了台炫龙A60L-785HN机器,插可调电源电流0.12A,按开机没有反应。拆机闻到蟑螂味道就知道不是什么好事。检查主板发现PU10芯片烧了,随手测了一下PU9电感没有短路。 拆开PU10电感,对地测量一样短路。 然后开始用烧鸡法,发现一个USB供电IC发热,换了再测量。 阻值 还是低,再烧,发现CPU供电IC发热。 把+5VS5烧的芯片换好上去,测量没有短路。插电测量电感已经有5V产生,再测量PU9发现没有电压输出。这时候去测量了一下EC供电,发现没有,再对地了测量 发现只有13欧肯定不对,再烧发现EC发热。 换了之后通电,开机显示正常,故障解决。 换出来的芯片及杀死的蟑螂一只

网友:
上面错了个地方,在+3VPCU不正常的时候,插电+5VS5不能正常输出

网友:
修机全靠烧.

网友:
挺好,虽然没啥技术含量,好在修机仔细!

网友(点评):
主要是没有下载分了,兄弟支持就给加一下分,感谢了

网友:
很嚣张的蟑螂

网友:
这个EC有程序的吗

网友(点评):
ec 不带程序

网友:
这个基础分析还是不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