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测试好]
820-00165-a 17款淘宝买BIOS

楼主(2019-04-09):
下载15款的不显示 只能某宝30买。测试正常

820-00165-A 17款淘宝买.zip

网友:
论坛里有啊

网友(2019-05-16):
下载测试一切正常  就是不能给 你加分 了

网友(2020-02-25):
我的刷了由2017變為2015

网友:
刷了亮機快,但我的2017顯示為2015 ......

网友A(2020-04-25):
序列号是15款的。
改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2022-01-16):
手上一台17款Air 原机器故障:拔掉电池放电后插充电器自动开机能显示正常使用。关机后在按开机键电流一路小跑要亮机的时候电流掉下去反复操作。刷了LZ查询后解决。前面下载了很多BIOS都不好用。应该是跟年份有关系感谢LZ

网友(2022-03-24):
我刷完亮了 触摸板不行 不知道咋的

网友(2022-10-05):
引用 网友A:
序列号是15款的。
改一下就可以了。

怎么改序列号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