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显卡供电对地怎么样是正常…

楼主(2019-04-09):
一张290x,说是用低功率电源开了一次就开不起来了,核心无温度,测量供电全部0v,不上点状态二极管挡对地短路,欧姆挡对地阻值是瞬间十几欧然后跳到0,还有救吗大佬们…谢谢

网友:
这个一般来说不为零就不算短路,或者是要确定就加个电压上去试一下,看看会不会发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