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主板cpu无供电,求助。

楼主(2019-04-09):
cpu四脚供电一接就无法开机。不接就没事。怀疑短路,然后量了几个供电上管,发现有一个坏了,更换后可以插4针供电了,风扇也转,也有12v电压输出。可cpu还是无供电,测mos管的1.2.3脚还是与地短路。去掉下面图中的几个元件,还是短路,一下不知道咋办了

网友:
芯片和上下管一起换掉

网友:
烧机  试试  供电前端带控制 就连控制一起换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