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X2070 显卡花屏维修

楼主(2019-04-09):
故障:花屏
RTX2070 拿到板花屏,MATS测试扫点。C16--C31

拆风扇换显存

开机不花,测试DOS还是花屏

MATS扫不到点了!
关通道,加频率测试,关B组OK
!

再次更换B组两个!
DOS  3d测试通过!

修复
要问为什么没有动GPU,因为美光6代显存,制程问题
有修到美光6代板的,要注意!

不知道能加分不!

网友:
忘记说了,板子同行有修过,没有处理好送来的。

网友:
哇现在能测现存修的很少了,这个收了多少钱

网友:
好厉害喔老板这个收不少钱吧

网友:
厉害,这显卡超贵!

网友:
这真是大神级别的啊,厉害了。。。。。。。。。。。。。。

网友:
厉害 可以多发点显卡维修的贴 看到就加分

网友:
没修过显卡,不知道咋修,要在主板上通电量电压和条件吗

网友A:
大神 这个关B组是什么意思呢

网友:
引用 网友A:
大神 这个关B组是什么意思呢

就是屏蔽B通道,测试OK.就是B通道有问题,换B组显存

网友:
可以加QQ或微信方便请教吗,笔记本的能检测吗

网友:
大神,你这是用什么软件检测的啊,看着很厉害的样子,涨知识

网友:
我这里 没有 这些测试软件 ,都是 一组 一组的 显存 直接换掉了。。。。。。蒙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