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T450 板号 NM-A252 CPU供电

楼主(2019-04-09):
联想T450 板号 NM-A252 无CPU供电,发现是VT1328MF的14脚的一个电阻量不出阻值,它的另一端是接5V。如图示位置,哪位大师在修这个板子麻烦量一下它的阻值大小。谢谢!!!

网友:
放个100的看看亮不亮.不亮就放个2.2的

网友:
建议电阻从大到小换

网友:
换10K     1K    100  直连这样尝试吧

网友:
找找图纸看看,找不到的话就按电阻从大到小换的原则

网友:
搞好啦没有,好啦要通报下。要不大家没办学习一下。

网友:
已找出为866K,参考了X230的 VT1318MFQX,在这个芯片上是第四脚VIN_UVLO,就是低电压锁定; 低压关断. 欠压关断模式是当供电电压低于IC的开启门限电压时的一种保护模式。因此这个电阻的大小起到对CPU的保护作用,不能随意更换大小,要更换必须上下阻值及电容大小配合,才能起到延时保护作用。希望同行们在回复类似贴时没把握不要乱出主意。

网友A(2019-06-07):
这个问题是否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啊 ?换上去正常么?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这个问题是否是这个电阻的问题啊 ?换上去正常么?

换上这个电阻就正常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