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99a 有5个内存插槽不识别 怎么办

楼主(2019-04-09):
华硕x99a usb3.1 有5个内存插槽不识别 怎么办 换过cpu和内存了

网友:
除了这个没别的问题  cpu内存都换过了

网友A:
查内存条工作条件.....

网友:
引用 网友A:
查内存条工作条件.....                                                                                ...

怎么查啊 大佬 求教 谢谢。。。。

网友:
我的V星x99内存7、8插槽没1.2电压,咋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