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ivo手机维修]
关于安卓手机常用检测套路

楼主(2019-04-09):
首先安卓手机基本都是没有图纸的,其次基本都是打黑胶的,所以检测的时候主要还是通过电流和主板电压来判断故障!
套路一,常遇到的电流就是0.2左右不动,这个情况一般都是硬盘坏了可以加焊硬盘试试,如果不行建议换主板
套路二,常遇到的电流就是0点01不动了 按开关没反应,那就先量一下3.8v电压旁的芯片后级电压是否出来,cpu供电是否出来,开机是由cpu控制的,如果都出来了还是要试试换个新电池,有些cpu是要认电池才开机的
套路三 开机电流到0.5以上又掉下来,那就直接量屏供电出来没,如果有则换屏无则换屏供电芯片
套路四 电流0.2-0.4之间浮动,直接量cpu供电是不是只差一组,那恭喜cpu集显部分供电没出来,一般都是cpu坏或者板层断线
希望以后遇到安卓机的你上去就能来一顿带套多多修机多多赚钱

网友A:
看来这个世上,修手机和修电脑一样,三板斧的人还真是不少,修电脑有三板斧,想不到修手机也有三板斧。

网友:
没图纸修好几率不大

网友B: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世上,修手机和修电脑一样,三板斧的人还真是不少,修电脑有三板斧,想不到修手机也有三板斧。

那你推荐几个vivo OPPO 华为手机图纸来用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你推荐几个vivo OPPO 华为手机图纸来用用

你自己打开鑫智造看看,里面是不是部分都有,你要想每种都有那是不可能的,还有你要想图纸,你得花钱买各种图纸狗才有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来这个世上,修手机和修电脑一样,三板斧的人还真是不少,修电脑有三板斧,想不到修手机也有三板斧。

修手机更需要三板斧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更需要三板斧

我喜欢修三板斧干下去没修好的机器,这样至少可以收个双倍以上的价钱。

网友D:
三板斧很厉害的,今天我花大时间修的一台笔记本,查半天,论tai都没提过的一个信号,被我查到了。才修好,我估计让三板斧来修,10几分钟就能修好,加热就能好,但稳不稳定就不清楚。

网友:
感谢分享经验,已加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修手机更需要三板斧

饼哥

网友:
确实需要三板斧 修手机平板这些全靠经验判断

网友:
有时间来实地找我呀。

网友:
引用 网友D:
三板斧很厉害的,今天我花大时间修的一台笔记本,查半天,论tai都没提过的一个信号,被我查到了。才修好,我 ...

发帖分享一下。

网友:
总结的比较合理

网友:
学到了可惜不会修手机

网友:
复制粘贴不好玩,这是老人机吧。现在的智能机开机电流和这完全不 一样,

网友:
                                   三板斧也是经验总结。

网友:
牛这个机都修了不少。不错先收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