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
ASUS笔记本不认U盘?

楼主(2019-04-09):
BIOS重写过了一样
有那位大神知道是那坏了

网友:
我也遇到过

网友:
那坏了啊,修好没

网友:
鼠标能不能用?

网友:
什么都不认,你看图,USB是灰色的

网友:
本来是什么问题呢?阻值及供电都正常不

网友:
楼上画画功底不错!

网友:
感觉是其他原件问题。

网友:
供电。和数据,查查,看看蓝牙能用不,蓝牙用的就是一路usb

网友:
不行,加焊一下南桥~~~~~~~~~~~~~~

网友:
设置没有设置好

网友:
看图片USB和SATA都没认到,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所有的外接设备都不能用吗?

网友:
请你先查一下有没有USB的5V供电,先解决供电。

网友:
如果供电正常,请加焊BN。

网友:
AMD的处理器加焊NB和SB,英特尔的处理器加焊SB就行。

网友:
测usb对地组织对吗

网友:
要是每个口都不认,就是南桥的问题

网友:
报价高一点   大概测测 杀桥

网友:
基本来说,先量USB5V有没出来,再打一下USB数据线的对地阻值,答案就很明显了。

想说这情况,南桥挂的可能性比较大

网友:
桥坏了没,有结果了没,USB供电正常么,就干桥了

网友:
你这种得先改硬盘模式,安全启动关闭,改成普通模式引导

网友:
或者U盘做成uefi   模式的PE 引导试试

网友:
静态测试下USB口对地阻值看看,供电信号都可正常?可能性南桥坏的几率大

网友:
明显是BIOS里面 USB接口关闭了。

网友:
大哥你的求助也过于简单了吧,什么机器型号你自己测量过什么正常的

网友:
以前修过南桥的usb模块没供电,所有的usb都用不了,你可以看看

网友:
检 测 费:10-20元

网友:
供电 阻值先测测

网友:
USB 数据线 打下值看看有没有短路断线。。。。。。。。。。。

网友:
看看USB接口供电有没有先?>>>>>>..

网友:
没有图纸干桥,不行算了。换主板啊................................

网友:
图片画的错啊

网友:
看下5v转换电压。
有可能只是电压过去了,电流不够

网友:
主板问题吧·1

网友:
南桥问题。。。。。。。。。。。。。。

网友:
查一下USB的供电,数据线对地阻值,还有桥USB模块供电和数据。如果都正常可能是桥问题。

网友:
供电没问题就换个桥试试

网友:
遇到了一个飞行堡垒,USB不能用,准确的说是2.0不能用,3.0正常。桥坏

网友:
USB口信号供电查了么

网友:
USB3.0的BIOS刷下试试 之前碰到刷好过的

网友:
什么都不认,你看图,USB是灰色的....

网友:
楼主有没有检查过供电 阻值这些是否正常 还有机器原来的故障

网友:
你有没有查USB条件呢?什么都不查光说不能用,让大家怎么和你说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