卡开机logo花屏,鲁大师装驱动进不了系统蓝屏,win10安装掉驱动。求维修思路

楼主(2019-04-09):
rt,试过加焊,故障依旧,求大佬指点…开机的样子如图,有一些小点

网友A:
看着像显存  集显的话换内存

网友B:
大哥很明显你的机器是显卡花屏啦还不蓝屏就怪呢,解决花屏就正常啦

网友:
引用 网友B:
大哥很明显你的机器是显卡花屏啦还不蓝屏就怪呢,解决花屏就正常啦

就是显卡有问题,想问下各位大佬怎么修

网友C:
引用 网友A:
看着像显存  集显的话换内存

hd7970ASUS,加焊过显存,故障依旧

网友:
看是啥主板和CPU,我遇过B85主板配I5,故障跟楼主一样,主板内存查了好久,认为CPU坏的几率很低,最后就是CPU坏,因为是使用集成显卡。碰到这种情况,只要换一个显卡(如果是集显就插一个独显)就可判断是不是显卡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hd7970ASUS,加焊过显存,故障依旧

也许是显存坏了,并不是虚焊了。花屏可能是显示芯片坏了,供电波纹太大,显存坏了

网友:
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