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是怎么把极小电阻焊上主板的?

楼主(2019-04-10):
小白请教,小白觉得IPHONE6S 极小的电阻用风枪和铬铁都很难焊上主板,各位有什么好方法,请指教!

网友A:
我想问楼基础是怎么学的,焊工没练好吗还是怎么的

网友B:
有家电维修基础,干这事小意思,多练就行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家电维修基础,干这事小意思,多练就行

你就算干一辈子家电,遇到这种估计还是头疼,人家问的是手机上的小电阻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想问楼基础是怎么学的,焊工没练好吗还是怎么的

你好,偶刚学手机维修,换这些小电阻感觉很费劲,

网友C:
太小要在显微镜下操作一点都不费劲 不用显微镜已经超出一般人的眼力

网友:
引用 网友C:
太小要在显微镜下操作一点都不费劲 不用显微镜已经超出一般人的眼力

谢谢指点,请问师傅显微镜下是用风枪吹还是用铬铁焊上去的?

网友D:
好方法我有,先给隔热垫上放点锡浆,然后夹住电阻先用一头挨住锡浆用风枪吹,电阻一头就会吃上锡了,另一头用一样的方法。然后再焊,非常好焊上去

网友:
楼主,先在板上放点焊油,防止小零件被吹飞。在旧板上多多练习,熟能生巧……

网友:
谢谢各位大师指点!谢谢各位大师指点!

网友:
能有啥办法 买个显微镜~练呗

网友:
用显微镜,沾锡浆

网友:
引用 网友D:
好方法我有,先给隔热垫上放点锡浆,然后夹住电阻先用一头挨住锡浆用风枪吹,电阻一头就会吃上锡了,另一头 ...

显微下风枪吹就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