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代s5短路白苹果重启,保资料

楼主(2019-04-10):
换了一个基带cpu以及98脚接地,改电路都试过,还是白苹果重启,后面保资料刷机刷开机了,但一直在   按屏幕开始恢复  这个画面没反应,home键和触摸都不能用,可以用开机键黑屏和亮屏,保资料刷机用的别的基带cpu,大神们指点下

网友:
你这样做保不了资料

网友:
楼主好人啊,谢谢学习了。谢谢谢谢谢谢谢谢

网友:
哎呦~~~这个~~看看~注意细节!!!

网友:
保资料找主板来抬
有时候抬了没有问题有时问题太多

网友:
这个要先修好指纹键。密码对的情况有可能能找回数据,假如原本指纹换过了基本就没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