问个简单的问题,看看仁宝这个电路,PACIN应该是输出几V?

楼主(2019-04-10):
如果737的VDD是6V的话,过47K电阻加在PQ998B的G级上,PQ998B的DS导通,737VDD的6V过10K电阻转变成PACIN,那么PACIN的输出应该会被拉低成0V,我这么分析会对吗?

网友:
3.27v                                      ....

网友A:
还得看ACPRN受不受其它地方控制,如果其它地方拉低了,PQ998B就不会导通,就不会拉低PACIN。

网友:
引用 网友A:
还得看ACPRN受不受其它地方控制,如果其它地方拉低了,PQ998B就不会导通,就不会拉低PACIN。

不受其他地方控制,实际电路上PACIN是3.3V左右,ACPRN电压是低的

网友:
分压大概3v,你算下,,,,,,,,,,,,,,

网友:
嗯,对的。如果就单单是这个电路的话。感谢楼主给的下载分。

网友:
串联分压出来应该是得3.3V左右

网友:
对的 只要导通了就是0v了。。。。。。。。。

网友:
MOS导通了,这个应该是被拉低为0V了吧。

网友:
这个电路要看acprn是高还是低了

网友:
3v左右啊..................................

网友:
如果PQ998栅极G没有接别的控制电路的话。。我觉得PACIN应该是0V..因为场效应管栅极的输入阻抗是很大的。。PR325才47千欧。按理论PQ998应该是是导通 的。。6V电压全降在PR326电阻上了。。

网友:
6v通过 10k 12k对地分压  大约3.2v

网友:
3.3v左右,空控制啊

网友:
当场管导通。就是0V  。截止就是3.27V

网友:
分压后大概3v左右

网友:
具体是多少 单看这个局部图就是高低高的转换 没有任何意义  这个ACPRN再插入适配器的时候实际上是低电平 也就是说PACIN是高电平  只有在电池状态下 PACIN才是低电平 控制电池放电管放电   电压肯定是3.27

网友:
导通是0V不导通3.3左右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