兄弟打印机问题求组哦

楼主(2019-04-10):
兄弟打印机7080D问题求组哦,我应该换什么配件哦。谢谢发言

网友A:
装纸,有纸的话,检查纸张传感器,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网友:
把纸盒上方有一个搓纸轮,用无水酒精擦一下,就可以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装纸,有纸的话,检查纸张传感器,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这个是纸张传感器是吧,看也不像

网友:
换进纸副搓纸轮,就是白色长条的那个搓纸轮

网友:
兄弟7360/7380系列机器辅助搓纸轮批次质量问题的通病,如何来判断:打印或复印时用力推紧纸盒可以正常上纸的,就是这个问题,肉眼观察,辅搓表面已经非常光滑,简单解决方法:用美工刀小心将橡胶皮打上密密码码的XXXX即可,免除拆机麻烦,当然也可以拆机更换改良的辅搓。

网友B:
引用 网友A:
装纸,有纸的话,检查纸张传感器,其他都没有什么问题。

更换进纸传感器,问题解决了,太难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更换进纸传感器,问题解决了,太难拆

不错,修好就好,下次再遇到这样的问题就简单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