昭阳bios有新的吗 可以解决光驱换换硬盘的启动的问题吗

楼主(2019-04-10):
昭阳bios有新的吗 可以解决光驱换换硬盘的启动的问题吗

网友:
有下载的签章错误 我的邮箱158738341@qq.com

网友:
升级后搞定

升级信息
修正开机LOGO界面使用“FN”+“F12”进入BOOT引导菜单,选择“Enter Setup”进入BIOS界面,选择“EXIT”界面下“Exit Discarding Changes”,
机器黑屏死机,只能强制关机.

网友:
官网看看有吗。。。。。。。。。。。。。。。。。。。。。。。。。。。。。。。。

网友:
就光驱位置改个固态,没有那么麻烦吧,直接装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