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机备份]
LG笔记本UD560-GD50K 集显 I5 3337U 外来媳妇 备份BIOS

楼主(2019-04-10):
    今天接到一台LG的笔记本清灰,发现原来LG也有笔记本,网上一查,国内没售,拍了高清照及备份了BIOS.
BIOS备份的,可能会开机慢,要改ME.

UD560-GD50K U560 1.1 EAX65263501 MU55G00LGNF0NW V00 集显 I5 3337U HM77.rar

网友:
这是高手。

网友A:
清灰本 你还敢拆客户BIOS  不怕搞不亮?

网友B:
有的编程器不用取BIOS芯片吧,焊两根线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清灰本 你还敢拆客户BIOS  不怕搞不亮?

我只有山塞本不敢动,其它断开电搞就行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有的编程器不用取BIOS芯片吧,焊两根线就行了

取下来用809F,有夹子,夹不好。

网友:
看着像是杂牌。不一定是LG看着板子的做工,跟杂牌没什么区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