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创维]
创维8R96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4-10):
创维8R96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创维8R96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

维修方法/过程:

  接修一块创维的8R96的板,板号:5800-A8R960-0P00,主芯片型号:RTD2992。

  据描述故障现象为开机花屏,然后黑屏。之后主板不开机,隔几天后可能会再开机。

  通电试机的确花屏,竖带雪花条,由于故障出现的时间较快没拍到图,之后再试一直开不了机,测各路供电正常,ddr供电1.52v跟基准电压0.76v正常,测各路供电回路压降没发现问题,接上打印如图:

  打印只显示这么点,是什么意思呢?在RTD方案这个底层打印的意思是主芯片向emmc存储读取不到BootLoader引导程序,拆开散热片看见主芯片上的胶都变色了说明工作的时候温度很高的。

  怀疑虚焊于是刷上焊油用风枪吹进去然后放在bga返修台上加热焊接完成,冷却后试机打印如下:
U-Boot 2012.07-svn572608 (Sep 10 2013 - 17:43:35)
GPU : BISR testing...
GPU : Finish BISR testing (OK)
SCPU: BISR testing ....
SCPU: Finish BISR testing
CPU : Cortex-A9 dual core
Media: eMMC BP0
DRAM: 1 GiB
Watchdog: Enabled
init_amp_prepare
Board: Tv010 v2 1G Board
POWER ON: AC
Cache: Enabled
Non-Cache Region: 1 MB@0x07900000
MMC:
emmc:mmc_initial(1) Sep 10 2013 17:43:47
RTD299x eMMC: 0
Device: RTD299x eMMC
Manufacturer ID: 11
OEM: 100
Name: 004G9
Tran Speed: 52000000
Rd Block Len: 512
MMC version 4.0
High Capacity: Yes
Capacity: 3.7 GiB
Bus Width: 8-bit
Extern param: MMC blk:0x7c (to 0x9000)
Factory: MMC
Factory: seq:0x9c, blk:0xe000(pp:1), size:0x1bce00 (to 0x7000000)
get_bootparam:
------------tmp/factory/bin_panel/000BootParam.h found
BOOT_POWER_ON_MODE=1
BOOT_LOGO_ENABLE=1
CUSTOM_VIDEO1_LENG=0
CUSTOM_VIDEO2_LENG=0
BOOT_MUSIC_ENABLE=0
CUSTOM_AUDIO1_LENG=0
CUSTOM_AUDIO2_LENG=0
LOCAL_UPGRADE_EN=0
boot_power_on_mode=1
get_layout:
------------tmp/factory/layout.txt found
BOOTPART=0
TAG=21
init_amp
Factory_RO: MMC
[FAC_RO] No factory_ro data in eMMC
[1;34mee read 368, 6[m
name=EEP_I2C ppcb_enum.Name=EEP_I2C, ppcb_enum.info=4
EEP_I2C=4
name=EEP_DEVICE_ADDR ppcb_enum.Name=EEP_DEVICE_ADDR, ppcb_enum.info=50
name=PIN_EEP_WP ppcb_enum.Name=PIN_EEP_WP, ppcb_enum.info=100011304
m_PIN_EEP_WP = 0x100011304
a. Eeprom_Read-macaddr is 1ca7703ebae6
[1;31m set_mac_cmd is 1c:a7:70:3e:ba:e6 [m
Panel: Use parameters in tmp/factory/bin_panel/panel.bin
Panel: sky_sdl420
panel_init_1st
$$$$$$$$ This is Local Dimming Panel !!!
Panel: ulFreq:149000000, nDPLL:157499520, Mcode:35, Ncode:3, offset:6e9
DispI : Finish BISR testing done
DispD : Finish BISR testing done
In: serial
Out: serial
Err: serial
Net: rtl8139: REALTEK RTL8139 @0xb8016000
Hit Esc or Tab key to enter console mode or rescue linux: 0
------------can't find tmp/factory/recovery
======== Checking into android recovery ====
boot_ac_on=1
(Re)start USB...
USB0: #@# usb3_phy_setting(108) +++ 20130415
#@# usb3_phy_setting(209) ---
#@# usb2_phy_s

  由于篇幅有限所以只截取了一部分的打印信息,开机图像如下:

  冷却很长时间试机均正常,至此,创维8R96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故障修复完成。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厉害了楼主,不行我就换班的说平常都不是这样的高度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