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ASUS k43LY5.0不显一个电阻引发的血案

楼主(2019-04-10):
同行拿来的机子,说开机不显,型号k43ly。
电流上到1.46,示波器测量内存有波,感觉到了快要显示的状态。由于之前有显卡坏经验,直接加焊,涛声依旧,重做,故障依旧,果断决定换显卡,装上去心里凉了一截,整个人都感觉头晕。机器还得修,客户打来电话,修不好就不修了,冷静下来。查,测量屏接口总线,无波而且电压是5V. 暗喜,重大突破这是。顺手测量一下35V电压,我去3.3V己经偏高为5.0伏,5伏也是5.0伏。

Pjp8106这里成5伏了。看来问题应该在这里,下点猛料才行,升压反馈查完后发现pr8114只有8k
点位上是13K

换后亮机,32脚2.0V

网友:
华硕电阻坏的多。上几天。我也修了个差不多毛病和楼主。修好。报价价格也不搞。客户说不修了。浪费我时间和精力。所以说在,修之前,最好先报价。如果实在不能报价,也可以说个大概的价格,比如跟客户说你这个毛病估计要多少多少修。能接受修,这个价格都不接受直接不用修了。别浪费我们宝贵的时间。这样一说可以排除好多客户突然不修的情况。做生意是有窍门的

网友:
管他牛鬼蛇神, 先上三板斧, 这次砍空了,

网友:
2楼说的好,非常赞同这种做法。现在很多客户修个笔记本连200也嫌贵

网友:
我一般都是很少直接干显卡的,感觉显卡问题的也会先排除供电,信号之类的问题,最后不行才考虑换显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