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X555LP进水维修EC代换经验

楼主(2019-04-10):
修一台华硕X555LP主板,进水机器,其他问题解决,EC问题造成有时开机自动关机,EC开机脚拉低开关电压,型号是IT8585E,找来一片X550JX料板,EC型号一样,拆下来换到X555LP板上,正常开机,测试OK,得出一个结论,IT8585E应该是不需要写程序的,希望能帮助大家

网友A:
X550跟X555比较相近才能用吧

网友B:
芯片组这些,引脚定义一样应该不需要刷

网友:
这个EC有些我上上去可以用。有些机器 不行 。说不准

网友:
IT8585E 确实有程序 你这个可能换的主板类似 所以程序一样

网友:
明天研究一下这两款机器的内部程序  在发结论

网友C:
这个算不得准吧 要是买来的白片换上能用才能确定没程序

网友:
各位朋友,实在是不好意思,昨天同行朋友把机器又拿过来啦,之前机器进系统有密码,我没进系统测试,只看啦WIFI和声音正常就交机器出去啦,别人后来进系统发现键盘有连键的故障,后来订啦一个剪版回来换上去就好啦,看来里边程序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华硕X555L跟X550JX料板相近的话才能用  、、、、、、、

网友D:
插电瞬间从8M程序里面读的插电瞬间从8M程序里面读的插电瞬间从8M程序里面读的插电瞬间从8M程序里面读的

网友E:
引用 网友A:
X550跟X555比较相近才能用吧

应该是你这种说法吧,后来发现键盘还是有异常的,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你这种说法吧,后来发现键盘还是有异常的,

说明程序大体是一样的,但是键盘定义还是有差别的

网友:
引用 网友D:
插电瞬间从8M程序里面读的插电瞬间从8M程序里面读的插电瞬间从8M程序里面读的插电瞬间从8M程序里面读的

要是买个空芯片装上去不知道会不会自己写程序进去

网友:
以后碰到这样的我就试试看看,是不是像你说的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A:
X550跟X555比较相近才能用吧

可能是的,我这两种板子差别很大,还是键盘不能正常用

网友E: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不得准吧 要是买来的白片换上能用才能确定没程序

应该是有程序的,不然我换上去应该是百分之百兼容的,但是键盘不能正常用

网友:
引用 网友E:
应该是有程序的,不然我换上去应该是百分之百兼容的,但是键盘不能正常用

已经确认过啦,代换的芯片键盘不能正常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组这些,引脚定义一样应该不需要刷

应该是板型差不多的可能程序是一样的不用刷

网友:
引用 网友B:
芯片组这些,引脚定义一样应该不需要刷

应该是板型差不多的可能程序是一样的不用刷,我这个机器板型不一样,装上去后来发现键盘不能完美使用

网友:
引用 网友C:
这个算不得准吧 要是买来的白片换上能用才能确定没程序

以后碰到的话再试试看,不晓得这个芯片究竟是不是可以自己写空白芯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