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555不触发,断开3v节点,后级有1.4v电压

楼主(2019-04-10):
机子客户说是摔得,插电无电流,这个机子有通病就是35v滤波电容,换了还不行,查公共点短路,查到5v上管电容短路,换后,出待机电流,不出3.5v,测阻值都300多,插表,5v为0v. 3v为1.4v,断开3v后级节点,3v电感0v,后级1.4v,怎么回事啊?给后级加一个3v电压,公共点就会有1.6v

网友:
断开节点,+3valw后级1.4v

网友:
换芯片,换场馆

网友:
搞定,3v电感虚断

网友:
场管之前换过

网友:
现在论坛里面下载东西好高分哦 ~~

网友A:
电感虚断还是比较难碰到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感虚断还是比较难碰到

主要是摔的,换35v滤波电容时老铁一碰就掉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