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台式机3647死活不亮机

楼主(2019-04-10):
DELL 3647台式机主板是DIH81R   12127-1M,供电都正常,刷了BIOS了加焊了桥死活不亮机。有修到的大师吗指点一下。连续碰到两块了

网友:
测 bios 波  内存波  全卡个阻   cpu座 内存槽 16x槽  插个独显,

网友:
不跑吗               还是不过内存呢

网友:
楼主只说死活不亮机,涵盖面积太大了没法说是哪里的问题!!!!!!!!!

网友:
我也碰到了  没有 解决  楼主解决了发 个 贴

网友:
好歹上个主板图片啊~!一般这种都是PCI插口控制芯片坏了!直接换就亮机。

网友:
看时钟复位出来了没,按时序修下,不过没图纸不怎么好修

网友:
这个板我也碰到过没有修好,我把桥换了好了几天又回来了,最后换板了

网友A:
我也碰到了  没有 解决  楼主解决了发 个 贴,我也学习一下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也碰到了  没有 解决  楼主解决了发 个 贴,我也学习一下

有一块是U的问题,另一块没有修出来

网友:
还是学学基础吧,你这太笼统了吧,没人能帮你的,除非谁见到过通病

网友(2019-05-18):
新人学习一下   呵呵  呵呵  路过看看

网友:
DIH81R 12127-1M 我的也一样感觉是哪里断线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