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OC 215LM00040不显示疑似通病维修

楼主(2019-04-10):
今天收到一个AOC显示器 插上电源按开关无反应,就说主板坏了把客户打发走了。拆掉外壳量了一下19V阻止为0.002拔掉驱动板还是一样.打开大灯表面看了一下无明显异常,脑袋一疼拆把,经过半小时的努力终于找到了。 阻止正常了没有配件占时就不上机了

网友A:
拆了上机就可以显示了,这不要都可以。

网友:
引用 网友A:
拆了上机就可以显示了,这不要都可以。

                                 新手还是稳点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