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华同方 通病问题APW8819内存供电芯片用51216代换成功

楼主(2019-04-10):
APW8819这芯片很少见 找个一圈没找到,后找类似芯片 51216 查PDF对比 可以共用。装上OK, 特分析给大家···

网友A:
   是不是 ,四代内存供电IC吗????

网友:
在哪台筆記本電腦(型號和零件號???)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是不是 ,四代内存供电IC吗????

是3代内存。4代南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