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平板笔记本不通电通病

楼主(2019-04-10):
跟平板一样的笔记本 不通电
主板版号13247-2
I3四代机子 板载CPU
不通电通病是充电芯片 BQ915 换掉就好
此主板目前没有图纸

网友:
这种很少修到。。谢谢楼主分享

网友:
bQ915 这个芯片 真少见

网友:
隔离保护不过,换的充放电芯片....

网友:
跟笔记本一样的啊

网友:
是BQ715吧,我这也有一台,这个芯片发烫

网友:
保护隔离不过吧

网友:
这板子的CPU 看着好别扭的感觉呢

网友:
是不是保护隔离不过换好的

网友:
充电芯片坏掉了

网友:
平板没有修到过,这个芯片也第一次看到。

网友:
这个机器公共端电压只有5V,电源接口处也只测到5V没有20V。电源我换过新的不是电源的锅,像这种情况应该找哪里的问题,大佬们说的不过保护隔离,你们的是20V不过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