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TS5404这是什么芯片来的,网卡不像网卡

楼主(2019-04-10):
小米机子上的,RTS5404这是什么芯片来的,网卡不像网卡,百度都找不到,

网友:
有可能是USB Type-C转VGA的

网友A:
在哪个接口附近??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哪个接口附近??

插电发热,本来是电源口坏了,换了一个可以开机,有时插电19V不发出来25V,插多了这个芯片就烧了,

网友B:
台式机上这个像网卡芯片,小米机子上这个应该是USB转换芯片

网友:
某款Type-C转VGA的转接线用的是RTD2166+RTS5404两个芯片,RTD2166是DP转VGA的。所以推测RTS5404是Type-C相关的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B:
台式机上这个像网卡芯片,小米机子上这个应该是USB转换芯片

现在机子不开机了,我怀疑是USB转换芯片,应该是要正常机子才能开机。现在充电芯片不工作,我强行启动19V有25输出,可是不能触发。我现在订这个芯片回来试试。这芯片挺贵的。

网友C:
Type-C Controller and Hub and Card Reader拆掉不装应该问题不大,反正USB TYPE-C和读卡器用的也少。

网友:
引用 网友C:
Type-C Controller and Hub and Card Reader拆掉不装应该问题不大,反正USB TYPE-C和读卡器用的也少。

这可没有什么读卡器哦

网友D:
这是type-升压芯片,用于和适配器通讯,把适配器5V升压到19v的芯片,发热是因为坏了短路了,看你的像小米还是联想的主板,换的时候注意买带点原装,别买不带点的

网友:
多功能扩展坞接口芯片

网友:
什么作用的,插几下电源接口就烧了

网友E:
引用 网友D:
这是type-升压芯片,用于和适配器通讯,把适配器5V升压到19v的芯片,发热是因为坏了短路了,看你的像小米还 ...

带点什么意思?看不懂

网友:
引用 网友E:
带点什么意思?看不懂

这机子太坑了,NPCE285UAODX

这EC也找不到。没法修。。只能放弃了

网友:
我没有修好这个板,IO也是坏的。带资料的的IO,哎,真不想说了。搞了一个问题又一个。。一个电源口插短路的。坏的东西真多

网友:
小米的笔记本不好修,没图纸,板载内存,集成桥+CPU芯片,成本大,我这有一台进系统花屏卡死的,换了个631芯片就不开机了,头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