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iphone6s电信卡不能打电话

楼主(2019-04-10):
iphone6s 起初不能打电话  换过射频和2g功放   现在移动联通正常,电信只能上网  不能打电话   求大神指点指点维修思路

网友A:
电信只能上网  不能打电话,查 BC0 B27频段相关的元件   电路 芯片。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信只能上网  不能打电话,查 BC0 B27频段相关的元件   电路 芯片。

谢谢   问题已解决  更换了低频开关   问题解决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