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K43SV 5分钟自动关机

楼主(2019-04-10):
华硕K43SV 2.2版 开机5分钟左右自动关机,。风扇快慢交替的转直到关机掉电,刷了BIOS无果。
无从下手了,
之前拿来是12V电压转换故障,Q9105坏。通病
现在是自动关机,怎么办。
华硕

网友:
温控部分查看下

网友:
https://www.chinafix.com/thread-1142076-1-1.html
跟这位老兄问题一模一样

网友:
找了半天不知道温控芯片在哪

网友:
先检查一下各个供电,二级电压是否都正常,一般来说很少有两个故障的。

网友:
这半死不活的毛病 还不如直接死了好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