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14-3441暗屏维修

楼主(2019-04-10):
如题,客户送来说开机不亮外接正常。。第二天上电观察,哈!喑屏!心里喜以为捡到钱了,这不就是半小时的事嘛!拆机后上电测屏供电,3.3V19V正常,20脚亮度21脚背光开启居然也正常!好吧屏幕本身问题报价低了,错过了赚个屏的机会!拆屏查

F202背光芯片供电保险一端19一端0V,有这么容易吗?断电打0V对地阻值530估计正常,升压二极管D205正反阻值也正常,不管了,上电,万用表电流档串入F202,啪!有点火花怎么回事?电脑黑了?查下适配器短路保护无输出了,断开适配器高压端插头过几秒重插,19.5出来了上电,电脑没问题继续暗屏,开始怀疑背光芯片U202 AUO10216问题,网上一查很贵,20多左右,大骂,开始翻箱倒柜找手上的碎屏,运气不错居然找到一个一模一样的碎屏,接上去亮了

有材料就好,吹下芯片,保险,升压二极管一套准备换,不对,漏了点什,还有升压电容,心里一动对啊,还没检查高压电容,马上检查,一查吓一跳,电容C246C243对地30欧,碎屏上无测600多,唉又走弯路,吹下两个电容果然一个击穿了

碎屏上拆过个过来装上,保险换上,U202先不更换,因为供电保险0V端对地没短,装机,果然亮了,去了一个小时,经验害死人,总以为升压芯片坏的多,上亮机图

网友A:
前几天修一个电容坏了,换了后用一会闪屏。。。。也就不弄了,直接换

网友B:
楼主修本本还用显微镜,是不是本本和手机都可以上手啊

网友: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一个电容坏了,换了后用一会闪屏。。。。也就不弄了,直接换

换的耐压不够吧?

网友:
引用 网友B:
楼主修本本还用显微镜,是不是本本和手机都可以上手啊

显微镜好用,维修好帮手,就是忘了买时买三目的就好

网友C:
引用 网友A:
前几天修一个电容坏了,换了后用一会闪屏。。。。也就不弄了,直接换

楼主说的闪屏应该也类似华硕的闪屏,再换升压电感和升压二极管应该就可以好,我也遇到过换完电容闪屏的。不过能换屏再把旧屏修起来更好了

网友:
引用 网友C:
楼主说的闪屏应该也类似华硕的闪屏,再换升压电感和升压二极管应该就可以好,我也遇到过换完电容闪屏的。 ...

嗯,通常整套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