天下第一怪的宏基5820TG适配器不开机。

楼主(2019-04-10):
接一宏基5820TG。适配器不开机,但是用电池开机后,再插上适配器可以正常充电,拨下电池也不关机。本以为是充电器检测信号ACIN没有发出,结果检测一直到IO 64脚都是正常的3.3V.  再检测保护隔里电路的隔离管控制极10V 低电平导通也是正常的。只好静下心来,当不开机检修。接上可调电源,待机0.0051 ,正常。测试+5VPCU +3VPCU 正常。但是按下开机键后,电流到0.02左右,掉到0.0019. 再按开关,没有任何反应。再检测发现不但没有+5VPCU +3VPCU 连芯片第7脚VL的电压都为0了。然后拨下电源,再插上去,还是VL还是为0.约一分钟后再插上去待机 3V 5V又出来了,这明显是待机芯片8206B自已保护了。因为电池可以正常进系统,所以不考虑后级短路。 于换了一个RT8206B ,症状没有任何改变。 于是再换一个ISL 6237,症状一样。 觉得是周边的原件问题,于是一个一个代换,到现在为止。换掉的原件5V 电感 ,3V 5V 的电容PC201, PC194, PR101,PR102 PQ68 PQ69 PQ70 PQ71, PC204 PR256 PC205 PR255。但是症状没有任何改变。在换电感和上下管的中间,发现这块地方受热后 待机电流变成0.0086 按下开关,可以用可调电源上电并成功点亮,但是一冷却,立马又是老毛病。在没用6237代换时,每加热5V电感附近及其上下管,都可点亮一次。冷却后就是老毛病了,用ISL6237代换后,加热上不了电了。被这机子搞得晕头转向, 希望遇到这机子的或者熟悉8206B的 高手指点,不胜感激。 另附图纸 www.chinafix.com迅维网_Acer 5820TG (Quanta ZR7B)DAZR7BMB8E0

网友:
该换的换了不行要么换人,,或者换板

不开机时用示波器查电感前端有无自举,,,电感后端有无过压,,欠压,,过流。。。希望可以帮到你吧

网友A:
检查一下5V电感周围元器件的主板线路有没有不通的。

网友B:
感觉是板层可能断线!

网友C:
一开始的思路就应该是错了。用电池能开机说明什么待机电路没什么问题。你一直在检查待机电路一直给自己钻牛角尖,知道钻死为止。就我看来这个机器的毛病为充电芯片及保护隔离的问题。在刚用适配器开机的时候,待机有电压输出之后就没有了。这不一定是待机电路问题。我给你分析的原因应该是保护隔离19V 未过,很多机器在保隔离未完全正常的时候公共点有19V电压。但当负载上来的时候。就供电不足造成待机芯片保护。具体过没过保护隔离。不是测量公共点是不是有电压,这个我以前发过文章。要测量保护隔离管子的G级电压才能真正确认,是否过保护隔离。。刚刚上几天我发过一个联想的机器和你这个ACER 毛病差不多。可以说基本就一样毛病了。虽然牌子 不通,原理类似。我的问题就是充电芯片的VCC 供电电阻变大引起的。你重点插保护隔离和充电芯片这块。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的思路就应该是错了。用电池能开机说明什么待机电路没什么问题。你一直在检查待机电路一直给自己钻牛 ...

有道理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开始的思路就应该是错了。用电池能开机说明什么待机电路没什么问题。你一直在检查待机电路一直给自己钻牛 ...

这是最基本的检查,我不会犯这种毛病。 第一,电池开机后可以正常充电。 第二,开机后拨掉电池,也可以正常使用。第三,ACIN的信号3.3V 已经发出来了。而且老早就检查过了隔离管PQ29G极9.9V,S和D都是19.9V ; PQ33 G极19.9V,没有任何问题。 而且加热5V的电感位置可以用充电器开机而且点亮。

网友:
引用 网友A:
检查一下5V电感周围元器件的主板线路有没有不通的。

问题奇怪的就是都是通的,没有按下开关键时,待机VL +3 +5VPCU都出来了啊。按下开关过后连VL的电都没有了。要说过流 过压 短路保护等,但是电池可以正常使用。

网友D:
8206B   没记错的话这芯片对手工要求比较高   很容易死或活不长

网友:
引用 网友B:
感觉是板层可能断线!

其实我也怀疑估计板内接触不好, 但是电池可以用啊! 难不成适配器电压过高会导致接触不好的地方断开?

网友E:
引用 网友D:
8206B   没记错的话这芯片对手工要求比较高   很容易死或活不长

原来的芯片症状如此,我换过两个后还是一样的,难不成每次都同一个地方没焊好。不按下开机按键前,待机电路正常,按下就跳掉了。正常说3 5V跳掉了,可以理解,但是连VL的 5V都没有了。明显是芯片保护了。

网友E:
追回一个问题,就是当芯片待机电压正常时即电流在0.051时,上电池正常。当我在用适配器开机按下开关保护了的时段内用电池,也是不能开机的。保护时间约一分钟到3分钟不等。

网友F:
宏碁修到过自举有问题,还有就是3V/5V滤波,直接给他换成330的钽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追回一个问题,就是当芯片待机电压正常时即电流在0.051时,上电池正常。当我在用适配器开机按下开关保护了 ...

滤波不正常,芯片会保护的。宏碁通病

网友:
引用 网友F:
宏碁修到过自举有问题,还有就是3V/5V滤波,直接给他换成330的钽电容

换了330的贴片电容。还是一样的

网友:
为什么不考虑pc199不良,替换一下试试看

网友:
看你描述建议再查一下桥rtc电路2个小电容

网友:
引用 网友E:
原来的芯片症状如此,我换过两个后还是一样的,难不成每次都同一个地方没焊好。不按下开机按键前,待机电 ...

戴尔有一款机型用8206B   就容易返修或是烧EC     换8206B 秒好

网友:
水平这么厉害 修理几年了

网友:
现在又变成单用电池或适配器都能开机,但是用电池和适配器一起第一次可以开机,关机后再开就开不了。必须得拨掉电池,然后再插适配器,就再次可以开。这真是天下第一神机啊

网友:
待机的滤波电容是不是电解电容,如果是的话很容易换掉试试。还有看3 V 5V后续有没有短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