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X 570 蓝屏黑屏 维修

楼主(2019-04-10):
故障:蓝屏,黑屏不稳定

拿到板有修过了,量对地值,没问题。上电电压正常,先测下DOS。
测了10分钟的样子黑屏了,摸摸板子还有温度,在测各组电压,VDDCI电压波动很大(示波器点的)!
再点u2的7脚EN更是拉的很长!找到问题了,断开EN端,问题依旧,只有换掉芯片,还是一样的,醉了,打开图纸

就只有这几个电阻电容了,用烙铁加焊,C5003电容直接断成两半。拆了个料板,这电容找不到。应该好了再次测试PASS

网友:
白天拍点图,大晚上写帖子不易!觉得有用给点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发个图纸吧,送人玫瑰手留余香,谢谢楼主

网友:
谢谢楼主分享,手上有块480,正好试试

网友:
如果能吧图纸共享下就完美了 显卡图纸难找

网友:
真耐心,好结果。

网友:
能放上维修前后的波形图,做比较就更完美了!

网友:
很不错的教程,感谢分享,学习。

网友:
求显存测试软件

网友:
原理很扎实,维修很专业 修理很顺畅。

网友:
这个小电容是RC延时的吧

网友:
厉害  显卡也能修好

网友(2019-05-17):
蓝屏,黑屏不稳定,楼主功底好,显卡维修游刃有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