简单粗暴,维修方法

楼主(2019-04-11):
今天遇到一台华硕机子,充不进去电,换了新电池也没用。
先通电,发现能开机,但电池未检测到。
拆机,发现电池接口已有氧化。处理好接口,测量电池接口电路电压正常,发现接口已损坏,换了即可。
由于嫌麻烦,那就简单粗暴点——焊接

焊接好通电,发现可以充电了。充电电压一般在0.7A左右(从左往右依次是:黑色对地,黄色供电,白色无,红色为信号输出,以及开启)
注意别接错了,不然充不了电哦!!!

如果电池进水了,不要着急换新的,先拆开来看(电池一般都有保护袋)查看电池是否真的进水?(拆开可目测)如果没有,则测量下电池电压是否异常?检测完即可装机。如果有,就换吧!

要是你嫌麻烦,建议你还是换新的,毕竟新东西,更持久!!!

网友:
怎么撤回,还没写完

网友:
华硕低端机子做工真烂!!~

网友:
不能撤回,可以修改

网友:
这样电池也废了啊。以后不好修了

网友(点评):
下次,只有换新的了

网友A:
下次不通电了想拆掉电池,那是不是要焊下来

网友B:
下个人拆开一看吓一跳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下次不通电了想拆掉电池,那是不是要焊下来

是的,如果你不嫌麻烦,可以重新接一个接口。或者你有钱,换板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下个人拆开一看吓一跳

嘻嘻,但愿上帝保佑

网友:
你这个够简单粗暴的了!

网友:
简单粗暴,希望别再坏了否则别人拆开就尴尬了

网友:
666,楼主够细致,谢谢分享,学习下

网友:
这次能用就可以了 下次谁维修就麻烦了

网友:
很好的办法,能解决问题就是好办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