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维修求助]
7p打电话自动免提求助。

楼主(2019-04-11):
7p客户摔了。免提灰打电话听筒没声音通话对方听不到。典型通病飞线c12脚直接换了新的大音频。ok开机录音正常了。打电话一试自动免提。测试了下听筒通话都正常了就是一打电话就自动免提。以为没装好又取下来。全部底脚阻值测量了一遍又装回去还是这样。后来直接机也刷了排除软件问题。没招了。有碰到过这样情况的大神吗求指点

网友:
之前是升级。不是刷机。已经解决了。原来是设置通用里面给客人设置了。设置的问题!

网友:
音频大模块坏了                       换号就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