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笔记本电脑]
X201E怪问题维修

楼主(2019-04-11):
接机X201E,版号是X202E,见图, 机器开始故障是开机电流0.15左右不动,检测发现开机后PL8400没有电压,加焊PU8400后电压出来了, 亮机了,以为这样就好了,结果是还有别的问题,这个机器是同行维修过,没有修好的,不插电显示有插电,电池充电灯一直闪橘色灯,不冲电,但是如果把电池断开了,再插上电池,第一次接电源是可以充电的,只要不拔电是可以一直冲满,中间只要是一拔电再插电就不会冲电了,问题点RN3003不良导致的这个问题

网友A:
电源芯片虚焊,排阻不良引起的我故障,第二个故障不充电不好查。

网友:
小问题查起来有时候很费时间。有的客户要求高还不好弄

网友:
楼主大胆细心这么小的都修好了

网友:
好经验,这样的故障真不好查,加分支持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信号,确实会导致这个问题,修机器这么就也就只遇到一个

网友C:
挺烦华硕的排阻,很多时候兜了一大圈路就这排阻害的。

网友:
感谢捧场,共同学习进步!多多分享有帮助的好帖子。

网友:
引用 网友A:
电源芯片虚焊,排阻不良引起的我故障,第二个故障不充电不好查。

我写的时候简化了很多,但是维修的时候花费了我好多的时间来排除问题!

网友:
希望大家都分享一下有用的好贴,一起学习进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适配器检测信号,确实会导致这个问题,修机器这么就也就只遇到一个

发个帖子给大家看,就是希望可以让大家可以有用,可以节约点时间来找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C:
挺烦华硕的排阻,很多时候兜了一大圈路就这排阻害的。

这种排阻的问题有点烦,但是故障如果大家多分享,维修的速度会快很多的!

网友D:
手,少摸洗板水酒精,多用无纺布或抹布,你看看你手,老的像大爷一样,,,,我以前修过一个,关机再次开就开不了,第一次插电却可以开机,所以一看你前面几句话,我就知道是这个信号出问题了,,,,之所以第一次能开,应该是这板子没cmos电池,所以第一次插电会自动开机,,,,

网友E:
华硕的板子。有时候可以直接打开点位,先找排阻对应信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板子。有时候可以直接打开点位,先找排阻对应信号的问题。

排阻问题确实是很多了,不过这次的维修我不是那么顺利,花费了我很多的时间来查问题!

网友F:
一看就是维修人员的手啊,黑乎乎的

网友G:
风枪加焊可能不耐用吧,应该换了芯片

网友H:
老师傅,点歌赞。技术不错,值得学学习

网友:
引用 网友G:
风枪加焊可能不耐用吧,应该换了芯片

已经把电脑给了客人,好多天了,没有发现有什么问题的,如果有问题及时更新给大家!

网友:
引用 网友H:
老师傅,点歌赞。技术不错,值得学学习

大家多分享,一起学习进步,最重要是有了更多的分享,维修的时候可以节约时间,提高效率!

网友:
引用 网友F:
一看就是维修人员的手啊,黑乎乎的

搞维修的,什么都修,笔记本,功放,投影,显示器,都是很脏的,拆一个东西手就变黑了,再加上沾了焊膏,手就很难看了。不过以后发贴也要注意一下形象了。

网友:
引用 网友D:
手,少摸洗板水酒精,多用无纺布或抹布,你看看你手,老的像大爷一样,,,,我以前修过一个,关机再次开就 ...

感谢提醒,以后也注意一下形象,不过我的机器是加焊了芯片以后,用电源和电池都是可以开机的,就是第一次装电池,然后插电源可以充电,如果再拔掉电源后,插入电源就不充电了,显示在充电,但是充不进电量。

网友:
引用 网友E:
华硕的板子。有时候可以直接打开点位,先找排阻对应信号的问题。

确实如此的,维修过程中也是深有体会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