海尔T6-C DA0SWHMB6E0 REV:E开机掉电

楼主(2019-04-11):
机型:海尔T6-C

板号:DA0SWHMB6E0 REV:E

故障:保护隔离的PQ37 PQ40烧毁,充电芯片烧毁,更换全新芯片后,开机上电电流0.12A掉电,加热主板可以点亮,初步判断为主板板层断线所致

配图:

网友A:
不会是还有不量的电阻或芯片吧,掉电的时候电压到哪了

网友:
这个你最好找个图纸研究研究。不然这样不好查问题。你这样问大家也没有办法帮助你什么的。

网友:
加热主板可以点亮,你加热哪个部位呢?重点查下。可以用风枪吹下桥,估计桥虚了。

网友:
0.12
掉电一般就是3v5v问题

网友:
怎么感觉是二级转换电路问题,加热的话也有可能零件不良

网友:
引用 网友A:
不会是还有不量的电阻或芯片吧,掉电的时候电压到哪了

掉电瞬间,不出CPU供电和集显供电

网友:
好老的板了,好像这板有通病的,几年没搞这个了

网友(2019-06-20):
还是电源好信号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