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笔记本带电装屏幕不显示

楼主(2019-04-11):
过程就不多描述了,笔记本带电状态下插屏幕,导致开机不显示,主板开机外接显示器正常,就是开机本身屏幕不显示,用手电照背光 也没有显示,不是单纯灯管不亮,各位大神这种情况下一般是什么芯片烧了,笔记本不值钱,但是本来好好的坏了还是想弄下,毕竟运行个xp还是挺快的
谢谢了

网友:
到电脑店,叫师傅修一下,估计很快就能修好的。

网友A:
什么电脑?很老吗 ?什么屏 LVDS接口的还是EDP接口的 ?

网友:
引用 网友A:
什么电脑?很老吗 ?什么屏 LVDS接口的还是EDP接口的 ?

很老,富士通的fmv nu-718nu4 应该是05年左右的笔记本,屏幕线接主板那块是两排 很多根线的一个插头,不是排线,是很多细小的线 应该是LVDS接口吧

网友B:
什么电脑?很老吗 ?什么屏 LVDS接口的还是EDP接口的

网友:
引用 网友B:
什么电脑?很老吗 ?什么屏 LVDS接口的还是EDP接口的

很老,富士通的fmv nu-718nu4 应该是05年左右的笔记本,屏幕线接主板那块是两排 很多根线的一个插头,不是排线,是很多细小的线 应该是LVDS接口吧

网友:
带电操作估计有相关芯片烧了  具体还是找专业检测下吧

网友C:
一般 你这样的 都是屏保险 坏掉    或者  主板那边屏线保险   还有3.3 供电  都可能造成这样

网友:
引用 网友C:
一般 你这样的 都是屏保险 坏掉    或者  主板那边屏线保险   还有3.3 供电  都可能造成这样

你好屏保险有什么特征啊 能举个例子吗 谢谢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