联想E455 NM-A231进水简单维修过程分享

楼主(2019-04-11):
接了台联想E455,到手不知道是进水机,通电待机0.12A,明显偏高。拆机后发现是时水 看到进水地方,感觉问题不大。放BGA干燥一个钟,拿下来观察主要进水到PU9供电还有公共点的滤波电容。处理好电路测试确保没有短路之后插电待机正常,按开机能触发,电流上到0.15A左右,测主板内存没有供电,问题还是PU9,经换全新的上去。开机电流上到0.95A有两次跳动,以为不过内存,换内存一样,后面刷了BIOS也一样。
  抽根烟调整了一下心态,想了一下问题应该还在进水地方,再次认真观察了主板,发现EC旁边有个排阻RP3用刀片刮开看,结果有惊喜,原来电阻接供电这边已经腐蚀断开了, 直接在料板上找一个排阻换上接上断线,开机电流上到0.95A一路向上跑,到1.56A屏有显示了,直接装上硬盘看能不能正常进系统。结果在进系统WIN7出光球一下断电,这时候才感觉开机显示电流有点不正常。再次开机用万用表测量公共点发现电压只有18V,用手摸了一下隔离部分发现很热。拆开用万用表测量 PQ14短路了,直接换一个。故障解决 正常开机到显示电流也不超1A。 本人动手能力自认为可以,但是表达能力不行。写的不是很好,希望有支持的兄弟,给我加点分,感谢了

网友:
思路清晰 没有走什么弯路。不过腐蚀这么严重的一般还要多看下腐蚀的地方的小东西有没有可能会出现后遗症的。最好都更好最好。

网友:
进水腐蚀!还有个就是电阻焊点容易虚焊损坏!测量时要注意呢!

网友:
进水了就处理进水的地方就好

网友:
楼主这台进水机写了帖子,言语间废了一番功夫的   已加分     进水机容易暗断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