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5A78一块板各供电都正常,查PCI时钟B16脚3.3-3.7V,B16脚

楼主(2019-04-11):
华硕M5A78一块板各供电都正常,查PCI时钟B16脚3.3-3.7V,B16脚经过一个排阻到进了南桥,测排阻前后电压也都是3.7V,说明南桥直接发出的就是3.7v.现在的问题是到底是南桥的问题还是时钟芯片工作不正常?新人自学修板,望高人给个解决思路

网友A:
时钟芯片通病,直接换时钟芯片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时钟芯片通病,直接换时钟芯片吧。

大师,果然时钟芯片有问题,原来是9LPRS485的芯片,我换了个9LPRS483的上去,现在PCI时钟正常了,但还是不跑码……这板问题太多了,刚开始是内存无核心电压1.5(RT8820D芯片坏),无SPD供电3.3(内存槽旁断线),搞好内存后发现又没桥供电,(又是RT8820D芯片坏)。都搞好后还是时钟不正常无复位。现在换了时钟,PCI正常了,复位灯开始从一直亮到一闪一闪了,下一步已经不知道干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