v110 时亮时不亮 刷bios电流变0.17

楼主(2019-04-11):
v110 时亮时不亮 刷bios电流变0.17 各种bios 已尝试 显卡和cpu供电不出 原机bios 原来电流0.7   确定只动了bios 别的没动...

网友:
6代机刷bios要改me.教程很贵

网友:
应该还是BIOS 不对吧···················

网友:
还是BIOS不对                              .

网友:
很有可能买个BIOS 就搞定了

网友:
刷工厂版本的BIOS试试,别把问题扩大了

网友:
还是bior的事 我前几天遇到个戴尔xps系列的 跟楼主情况一样 刷完电流就不出cpu供电,有得上到0.4掉电的 最可气的事刷原机备份的也是一样 那个版号是2.0版本的 后来下个1.0版本亮了,但是开机慢,后来也没管,慢就慢吧

网友:
显卡供电也不出啊关键 bios 买了2家的原厂的都试了不行   两家也都给合成了 也都不行 现在遇到个dell 现象一样 显卡cpu 都没供电

网友:
6代以后官网分离的都不能直接用。你这个还应该是BIOS问题,原机备份的一定要留好

网友:
没有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