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ELL 5470 通病维修

楼主(2019-04-11):
这款机器不触发 都知道是开机按键问题 ,这机器按键和键盘一体的 。淘宝这种C壳带键盘要200多,现在只需要重装的薄膜按键上去 按键一端接键盘接口的29PIN  ,另一端接地就好  如图

网友:
这种机器修的多了。直接换键盘就是了键盘几十元一个。自己拆装C壳。你整个换C 壳带键盘当然贵。既然都开始改键盘了。何不,订个键盘换换。

网友:
那这个按键放哪?好看吗??

网友:
这个按键是怎么安装的

网友:
拆都拆了,就不能修复下按键?一般按键下面的铜片氧化比较多吧?

网友:
机器设计缺陷吧 。。说简单也简单 。说复杂也复杂

网友:
这电脑以前换键盘,后来猴精了改开关

网友:
原装键盘好用,但是不知道这个改装的按键能不能用得长久

网友:
这样改了  客户接受吗?

网友:
能开机开机放得进去不应响美观就好

网友A:
我的做法是 加装触摸开关!淘宝2毛一个 装上去高大上~!客户满意钱钱到手

网友:
我之前也遇到这种本子,也是直接换C壳,没想到还有这种操作

网友:
前两天修到一 样的问题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的做法是 加装触摸开关!淘宝2毛一个 装上去高大上~!客户满意钱钱到手

求淘宝链接,安装在哪个位置

网友:
键盘接口的第四脚是开机脚,我没有楼主改的好

网友:
改完键盘有些键不能用有卵用。 这个键盘就50来块钱,直接换上就OK了

网友:
嗯这个机器就是开关爱坏!!~

网友:
确实是通病了,我修过三台,不开机,或者会自己开关机的

网友:
我也这么弄过哦

网友:
我改过几台。都不有返修问题。很好改的。省去键盘的钱。维修现在主要是成本能降多少就降多少的

网友:
这种机器键盘换得我多怕了,太他妈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
我前段时间这样改过一次,当时手里有KB 换起来比较麻烦,而且换KB利润也没有修主板多

网友:
遇到这种情况,我们一般都是直接跟客户讲换键盘,稳定

网友:
通病不知道,按键也太不耐用了吧,无语,,,,,,,,,,,,,。

网友:
来自: 黑龙江牡丹江
暂时还没遇见5470得 机器 .记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