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E40 4752 宏碁 怪病帮忙!!

楼主(2019-04-11):
JE40   外接OK   内屏不显示 但背光亮的, 查了屏供电   1脚19V  9脚3V  28脚3V 30脚3V   供电全OK
心想难道是显卡坏了  ,改集成   断开PL9021  电阻R2011 改2013    我草改完还一样  (当时天空飘来 ,一万个草你吗) 查了 寻维 的帖子  看都说桥坏了

也能导致这样。草  换桥。。。。。      一顿神干   换了新桥  点上 以为会亮。心里还美呢。!   点上后 效果一样   背光亮 屏无显。(不是万个 是十万个  都懂的)

难道是 显卡坏了 影响的   把显卡也拆下了      一样!!!效果      我搞不定了  求助 高手    !!!!!!!!!!

网友:
对了  BIOS  我第一个 刷的    因为先软 后硬

网友A:
屏都没有先换个,就干桥,动静有点大

网友:
屏 也换过了   就屏线没换过!!!

网友:
引用 网友A:
屏都没有先换个,就干桥,动静有点大

屏 换过 !!!!!!!!!!!!!!!!

网友:
没人知道么????????????????????

网友:
有没有人懂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