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TCL]
TCL 40-AMM6C1-MAE2HG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楼主(2019-04-11):
TCL 40-AMM6C1-MAE2HG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故障维修一例

  机器型号:TCL 40-AMM6C1-MAE2HG

  故障现象: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连接编程器无打印信息。

维修方法/过程:

  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无打印的原因很多,CPU供电、复位、时钟、FLASH选择等电路都会引起。

  首先测量各路DC-DC和LDO电路,发现由UD80、QD80及周边组成的24V转5V电路,输出仅不到1V,肯定不正常,先针对此故障点进行处理。先二极管档测量输出端对地回路压降,测试点在LD80,红笔接地,测量值为965 ,说明在路没短路,判断故障在DC-DC电路自身。

  仍然是从DC-DC电路工作条件入手,测量QD80和UD80的24V输入正常, 但是本人对模拟电路基础较差,只能先测量外围元件是否有损坏,在测量的过程中发现DD81一只脚断裂,看图纸为6.8V-10V左右的稳压二极管,代换后测量输出5V电压正常。

  接上试机工装,图声正常,至此,TCL 40-AMM6C1-MAE2HG液晶电视主板不开机故障维修完毕!

  备注:由于稳压二极管DD81脚断裂后,三极管QD81基极的导通电压丢失,QD81截止,造成QD82处于导通状态,将UD80的SS(软启动)脚直接对地短路,UD80失去工作条件,所以整个DC-DC电路无法工作。正常工作过程为:24V通过DD81降压,RD87和RD88分压限流后给QD81的基极一个导通电平,QD81导通拉低QD82场效应管栅极电位,QD82截止,DC-DC电路正常工作。

本文来自:iFiX爱修

网友:
你这个 修机王 挺好 第一次看到,楼主专业搞液晶的呀

网友:
现在的楼主一个个都好厉害的。我不行就换班的三把刷的人物

网友:
请问下这个DC-DC输出后有PG吗?如果没有,在芯片损坏的情况下可以用稳压模块吗,2A的那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