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佬们,这种笔记本的屏接口怎么更换?

楼主(2019-04-11):
如图,屏幕原本不显示,有进入系统的声音。屏幕也有背光,我以为屏幕排线有问题,看看也没啥问题。就想加焊下屏口针脚,谁知它这个里面有塑料,一点就熔了,并且有个针脚弯出来,我给扯掉了。现在开机彻底不显示了。请问大佬们,这种排口怎么更换,我买个一样的怎么换上去。关键这个怎么去掉,用风枪还是焊笔?

网友A:
找个料板 用热风下面加热 更换就好

网友B:
很好换的,我经常换,用烙铁焊就行了

网友:
用旋风风枪一下就搞定了

网友:
焊工不好,反正都废了直接吹掉,新的注意D焊回去

网友:
接口一般不会有问题的,你方向错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找个料板 用热风下面加热 更换就好

你的意思是背面吹,这边就掉了?

网友:
引用 网友B:
很好换的,我经常换,用烙铁焊就行了

大哥,烙铁杂去掉?

网友:
钳子剪了,然后烙铁拖掉,吸锡带拖干净,新的就好焊了

网友:
都已经坏了 取下保主板就好   风枪注意温度风力就好

网友:
预热预热,再吹融掉没关系啊!吸锡线底板拖干净再洛铁焊上去就好。

网友:
旋转风枪  450度

网友:
用锡箔纸包住塑料,想怎么弄就怎么弄

网友:
用风抢吹下来,找个新的,再对齐线位,涂上液体锡膏控制好温度一吹就OK了。

网友:
风枪吹下来    烙铁干上去

网友:
这个就看你的烙铁工夫了,要是能修手机的,技术应该很好,这些接口都是小菜一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