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M2N8-VMX 主板报错?

楼主(2019-04-11):
华硕AM2老主板(M2N8-VMX)开机出现如下两行字:
Flash chip not supported
GPNV size is not big enough to cotain NVRAM information!
Press...F1 to  Recover, F2 to Ignore
大神们知道是怎么回事吗?

网友A: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不过这个板太老了也没有必要修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应该是内存的问题吧,不过这个板太老了也没有必要修了。

内存换了几条还是这种
查了下bios,估计是之前刷到其它主板的或者刷得不正常
不管两个错能进系统也能正常使用

网友:
用 winflash刷官网上的bios,老是提示新bios有问题:新版BIOS文件中有损坏的界面描述符
  界面中找不到“部件表签章”
错误代码:-16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