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VOYO A1平板电脑上的一芯片型号

楼主(2019-04-11):
收的一个VOYO A1平板电脑  拆开后发现一芯片没有了   想修起来   看有没人有一样的板的或者知道型号的 谢谢。。。

网友:
这还修他干啥

网友A:
板层都烧坏了,没价值修了

网友:
缺少的那个不是芯片的标记来的是电感的标记啦

网友:
都焦了!切了吧

网友:
引用 网友A:
板层都烧坏了,没价值修了

那个洞是主控的接地引脚透过来的

网友:
这种板子还有价值修它,都要烧出孔了,板子层间肯定出问题。

网友B:
那个电感一直都没有的,我这有块一样的

网友:
这样的主板直接废了 还修个啥

网友:
引用 网友B:
那个电感一直都没有的,我这有块一样的

在么
把你哪主板拍个清晰的图 我看看行么?????

网友:
垃圾了  还修它做什么;P;P;P;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