宏基M5-481机器加电掉电维修

楼主(2019-04-11):
今天刚刚吃过午饭一个客户急急忙忙的拿来一台宏基M5-481机器, 说是原来机器不认硬盘了,让自己公司的技术人员拆开机器后,换个固态,结果不开机了,我询问客户有没有动到哪里,我接到稳压电源适配器上按开机键发现是开机掉电,于是赶快告诉客户主板损坏了,报价200元,他当时还是有点惊讶的样子,他打了个电话留机同意维修了,接下来三下五除二拆机过程不写了,把主板拿出来在LED灯光下仔细观察有无掉件 进水腐蚀位置,下面开始维修过程,广达的主板开机加电掉电大部分是缺电压导致有一个电压不正常都会拉低 果不其然,经过10分钟的测量发现主板上有三个电感无电压,具体是什么电压不好判断,找到图纸发现是管家供电VCCSA无输出,测量VIN EN 条件都正常 直接换芯片后在测量电压都起来了,开机掉电电流忘记拍照了                                   特此奉上本机BIOS 图纸鑫智造上有 W25Q16VDA0Z09MBAE0 REVE NPCE885LA0DX U36 SLJ8C 板载内存 EC U27

网友:
vccsa没有很可能cpu挂了

网友:
换了芯片就好,还是比较幸运。。。。。。。。。。

网友:
sa很少cpu挂除非短路  pvcore不出来cpu挂的多

网友:
这种内置电池的,一般人不懂的拆出来要把电池断电,然后搞来搞去就容易出问题了

网友A:
才200 收费真心的低!

网友:
这个掉电还好,最怕修的不定时掉电的了

网友:
管家是什么芯片,小白表示不懂

网友:
零售客户收200,真便宜

网友:
思路清晰,一看就明白了......................

网友:
感谢楼主分享经验,学习了学习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才200 收费真心的低!

没有办法啊,在电脑城做,收费高了就跑路了

网友:
这波操作666

网友:
才200 收费真心的低

网友:
收藏一下 希望能用的上

网友:
广达的大与门很容易坏哦 电源好好有问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