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FX50屏蔽板载内存

楼主(2019-04-11):
求FX50屏蔽板载内存,检测板载内存坏了,怎么屏蔽

网友A:
在线等,哪位大神知道,谢谢,客户很急,价格都开好了,客户催了几次了。还没有搞定

网友:
引用 网友A:
在线等,哪位大神知道,谢谢,客户很急,价格都开好了,客户催了几次了。还没有搞定

改BIOS后直接可以屏蔽板载内存!

修改BIOS屏蔽DDR3/DDR4板载内存教程持续出售中!Q:601098078

网友:
论坛里面有屏蔽内存的方法,就移动一个电阻;

说个题外话,这个机器个人觉得不是内存,我这里也有两个这样的机器,没有修好,不是内存,也不是BIOS,不知道是什么问题,就差CPU没有更换了,难道就是CPU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