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天修到的一台联想新机无图纸求思路

楼主(2019-04-11):
机器是由广达代工的,机器故障一开始是不触发,待机0.12,摸主板发现内存供电RT8231B芯片烧了个孔,3V芯片发烫,两个都换到后发现3V芯片RT7290A第六脚LDO短路,烧机发现EC IT8886HE发烫,换后正常,但是触发后电流0.09掉电,偶尔不掉电电流0.22的时候发现内存电感没有供电,主板上只有3、5V和总线供电

现在大部分都是触发0.09电流掉电  ,芯片发现有主供电,有S3开启无S5开启,周围无短路,现在不知道怎么修了,求思路.
最新进展,问题还是内存供电无S5开启,S5由EC发出sus_on开启,内存芯片和EC确定是好的,现在怀疑CPU没发出开启信号,机器型号是V310-15isk,加焊CPU试试

网友:
s3 s5连一快试试

网友:
芯片焊好没?芯片好的不?

网友:
按照国际惯例,先刷个bios再查条件!

网友:
芯片都烧了个洞的话最好连上管和下管都换掉,还 有这个EC带不带程序你要确定好哦亲

网友:
刷BIOS,0.2电流是ME不对,联想ME不对就会0.2电流。

网友:
什么型号?还有版号

网友:
查内存供电

网友:
3V线性供电也到桥吧?先试试刷BIOS,再考虑桥芯片问题

网友:
我现在也修到这么一台,是NM-A801,开机电流只有0.07A,一下就掉电又自动上电0.07A,这样反复不断。EC也是IT8886HE,我不知道这EC带不带程序,我拆了BIOS也是自动加电到0.07A

网友:
补充一下,这台NM-A801,上电0.07A,这时候测量主板上全部电压出来完,但是没有图纸我也不懂从那里查起,这个CPU是SR2KN,不懂这U容不容易坏

网友:
换了EC,建议你先刷个BIOS     然后再看情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