神舟战神Z7-i78172 S1 型号CP6502停在1。33风扇狂转

楼主(2019-04-12):
客户说是正用着蓝屏了,再开就不亮了。去掉外设接可调电源电流上到1.04不动,停一会上到1.33风扇狂转,停一会掉电。拆机时候发现显卡上的硅脂都干了,以为是显卡问题,BGA了显卡情况依旧。论坛上的BIOS我下了刷了还是一样。搞不懂了,有大师指点一下吗?随机附上原机BIOS

战神Z7-i78172 s1.zip

网友A:
我晕了呀,其它条件你有没有测一下呀?比如说各供电正常不,各时钟。加内存与不加内存的对比。PGA的CPU的情况下有没有换CPU测试,USB接口数据线阻值 有没有异常,刷BIOS前后电流有没有变化等等

网友:
引用 网友A:
我晕了呀,其它条件你有没有测一下呀?比如说各供电正常不,各时钟。加内存与不加内存的对比。PGA的CPU的情 ...

笔记本I7八代基本都是BGA的

网友B:
蓝天主板风扇狂转,看看温控的六脚双mos有没有问题, 显卡供电正常不正常

网友:
这个CPU是板载的要换CPU难度有点大,所有电压都有,插不插内存都一样。内存换了一样。刷BIOS前后没有变化。USB对地阻值一样。

网友:
查一下io芯片,及温控电路,。。。。。。。

网友:
引用 网友B:
蓝天主板风扇狂转,看看温控的六脚双mos有没有问题, 显卡供电正常不正常                                 ...

显卡供电正常,风扇温控,我参照论坛里的做法已经做了,结果一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