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教下,主板上的rtl8111网卡芯片更换需要用到哪类植锡网

楼主(2019-04-12):
如题,
没找到有特别合适的网,
应当用哪种网比较合适

网友A:
你看过RTL8111网卡芯片吗?这个芯片直接用风枪吹就可以,不需要网的。

网友B:
如果是普通主板用的  这个芯片直接风枪更换就行     难道你说的是BGA封装的   8111大部分都是QFN无需钢网

网友:
引用 网友B:
如果是普通主板用的  这个芯片直接风枪更换就行     难道你说的是BGA封装的   8111大部分都是QFN无需钢网

感谢

网友:
引用 网友A:
你看过RTL8111网卡芯片吗?这个芯片直接用风枪吹就可以,不需要网的。

感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