华硕飞行堡垒 FX-PRO6700 打显卡驱动电脑速度慢 (大神们给个思路)

楼主(2019-04-12):
华硕飞行堡垒 FX-PRO6700 笔记本电脑一台

板号:

客户送修时说电脑速度太慢   我开机测试确实很慢  当时没想到会是大问题就以为是系统问题 跟客户说做系统 结果做了N个版本的系统都慢后来我不加载驱动做了一遍系统 那速度起飞了  进入系统后一个个的驱动下载  最后发现只要已安装显卡驱动电脑马上就变慢 (前题昂驱动安装正常不出叹号)  以为不是官网驱动导致的呢  下载了官网驱动  还是一样  留机让客户先回去了
拆机发现主板没有什么问题  显卡附近也没有明显烧的痕迹  于是先刷个BIOS吧  刷完还是一样  没办法了上BGA加焊显卡试一试吧

呵呵  还是没变化 。
接下来我也不知道怎么修了  怀疑是显卡自身问题 但是也不敢盲目的去换显卡吧  万一换完不好用钱没赚到还赔了新的显卡  不值得

所以迅维的维修大佬 大神们 给点维修建议 或者思路 让我确定下到底是不是显卡问题

在此谢过给我意见的每一位   感谢

网友A:
显卡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A:
显卡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

哪个是啊   我是我也不知道啊   麻烦在说下 或者上图画个圈告诉下  感谢

网友:
跑鲁大师显卡能跑起来不

网友B:
查显卡供电  可以安装驱动很少显卡坏的  而且这个显卡不便宜

网友C:
EC带程序吗?动过没?记得有次换个EC后系统卡的很不知是不是有关联,当时是不开机换了会开机就不管了,也不知后面他们系统做了后的情况

网友:
引用 网友B:
查显卡供电  可以安装驱动很少显卡坏的  而且这个显卡不便宜

说的就是这个显卡实在是太贵了

网友D:
晶振换掉,注意一下显卡温控,如果异常是否会导致降频啊?

网友:
引用 网友C:
EC带程序吗?动过没?记得有次换个EC后系统卡的很不知是不是有关联,当时是不开机换了会开机就不管了,也不 ...

没换过EC 芯片

网友E:
这个型号的主板很操蛋   换南桥不是半小时掉电  就是半小时死机  南桥换了好几个都是一个吊样

网友:
修过gl553类似故障飞行堡垒960显卡的

网友:
现在换显卡这些确实难做,换好了还好,换不好亏老本啊,

网友F:
显卡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显卡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

网友:
引用 网友F:
显卡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显卡晶振换了谐振电容换了

都换了  还是一样  没区别

网友:
引用 网友E:
这个型号的主板很操蛋   换南桥不是半小时掉电  就是半小时死机  南桥换了好几个都是一个吊样

换完南桥后 得刷纯净ME的BIOS  或者重新合成官网的 才行

网友:
是不是供电不足啊,你测一下供电线

网友:
win7系统呢

网友:
现在芯片成本是TM的贵 不确定的话真不敢换

网友:
之前遇到过类似的问题,一般 用安装版的Win10  1809  1803 的版本 在官网下载 显卡驱动 就可以了

网友:
这机器显卡我换过两个了,都是打不上显卡驱动,这款机器散热做的不好,散热柱爱掉,容易烧显卡,上次有个显卡烧鼓包,收的起价可以换显卡看看

网友:
x显存吧  试一试

网友:
楼主这是修好没有呢/ ?在线等哦

网友:
这显卡不容易坏啊     再说这个显卡贵的一笔啊  换不划算啊

网友:
现在的机器修起来复杂些了,特别是华硕的机器。

网友:
还没修好吗,朋友   感觉像缺小电压

网友:
还没有遇见过这样的故障

网友:
ZX50j GTX950M遇见过类似故障,禁用独显一切正常,直接换显卡OK.

网友:
这是过热降频吧?

网友:
引用 网友D:
晶振换掉,注意一下显卡温控,如果异常是否会导致降频啊?

老司机,厉害了,这应该就是被降频了,降频原因论坛相关帖子,貌似不多

网友:
这种都是显卡坏的 游戏卡我都没有加焊好过

网友:
装WIN10 安装版本测试,不行就是显卡坏了

网友:
我个人觉得基本上不是供电问题  如果是供电问题会打不上显卡驱动 或者显卡驱动会打叹号   你这个应该是显卡挂了

网友:
你把集显的驱动卸载掉 先安装独显在装集显试试

网友:
做维修的肯定要换过才知道是哪里的问题呀

网友:
走售后吧这样的新机型不好秀的

网友:
这种问题没遇到过,解决了吗

网友G:
上次修了台华硕飞行堡垒的笔记本,一装独显就特别卡慢,先是同行拿过来的,给同行报不上什么价钱,同行赚贵没修,过几天客户自己找到我这里,报价1xxx元,报了风险后,客户同意维修,订显卡回来,提心吊胆了半天,生怕好几百大洋买的显卡芯片就这样飞走了,结果换上后OK. 现在的6代 7代 机器真心不好修,极少有图纸。

网友:
引用 网友G:
上次修了台华硕飞行堡垒的笔记本,一装独显就特别卡慢,先是同行拿过来的,给同行报不上什么价钱,同行赚贵 ...

真的是显卡坏了啊   我还是不换了   太贵了

网友:
显卡出问题了

网友:
会不会是显卡供电电流不够?换一套显卡供电试试?